TIB T30 待机0.15修到不跑码

楼主(2011-03-27):
插上电源待机0.15 摸到1715有点热 于是空这芯片插上电源看待机 。。。把Q73击穿了  。然后找了个相同的管子换上去 。再把1715装回  。。插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搞大了 0.35.。 南桥支支叫了   没办法只好换南桥
  把桥换过后待机0.02了   。于是乎 上电   电流上到0.45      然后加焊电感  电流上到0.75-0.85-0.95然后慢慢的上到1安多一点
  现在故障是不跑码, 我量CPU供电1.20     我上CPU假负载 居然会把假负载上温控的那个脚烧到冒烟
  我修笔记本时间太短  无从下手了  请人指点一下    我没有编程器的

网友(点评):
东西装错或短路了 引起的冒烟吧

网友:
板子上没有发现短路了 就是上CPU假负载上电就会假负载温控监测那个点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