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 ES2C 的曲折修复

楼主(2011-03-27):
今天接一GA-G31M ES2C 主板,顾客说点不亮。目视无明显故障,直接上电开机,不能开机,量开机排针无待机电压,量了几个待机电压都没有,在仔细观察主板,发现IO有个烧起泡的痕迹,狂喜,应该就是这个了,换了IO,能开机了,于是直接就上cpu,再开机,不跑码.而且复位等有规律的4秒一闪,(不知道其他师兄弟是否也碰到过无cpu供电但复位等这样的情况)量cpu供电,上管无控制,跑线,发现控制来至于isl6312crz,输入启动均有电压,拆件换上,cpu电压出来了,开始跑马到C1了,量了内存供电正常,上内存C1,C3,DO,CE,等诊断码循环出现,刷程序,从官网上下了好几个来刷,要么涛声依旧,要么不跑马,冥思苦想好像这个跑马有可能是IO有问题,可IO是新的。实在无奈,脱了遍IO,再点,奇迹发生了,25.26出现了,接上显示器,点亮了。曲折啊,

网友:
意思是你的I/o有连锡或是出现空针了么?最终实现上只是换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cpu供电,原本的bios也是坏的

网友:
还真是曲折。。

奋斗小青年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么多故障点能同时出现吗?真是稀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咯。同时坏那么多

网友:
看来焊工是第一位的,很多故障都是焊接的原因。

网友:
焊接不仔细会引起大问题的。

网友:
一下子这么多问题还这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