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570白板不显示

楼主(2011-03-27):
接修的个佳能570,最初的故障是显示电量低,按照通用的办法吹下电池检测的R2,装机后屏幕没有显示,背光亮。插入SD拍照,再把SD放进别的相机,可以显示570拍摄的内容,说明拍照功能是正常的,。就显示部分有问题,但没有看到排线有明显外伤。现在不知道如何去查,望同行朋友给予提示

网友:
仔细检查屏接口位置

网友:
谢谢合成科技,是我大意没有插好排线,你看到我回复后加我好友,我有建议对你说

网友(点评):
好啊,我QQ号:57085444

网友:
不是说有建议和我说嘛?请提宝贵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有这么好的技术和配件资源,光自己干维修有些可惜。你应该做配件批发,(配件的利润也可以,)加上你的技术指导(价格高低都容易接受)会带动我们整体的业务量。你说对吗

网友:
配件在做啊,你不知道吗?只是论坛里,量太少,没多关注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以后就进你的配件

网友(点评):
呵呵,感谢信任。有需要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