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认问题,求教高手

楼主(2011-03-27):
我在C盘拷电影的时候,XP系统报错说复制的数据丢失或硬盘错误,然后重起就不认盘了,开机能听到硬盘转动的声音,可是在BIOS里和GHOST盘自带的效率源里都检测不到硬盘,请问高手 们该怎么处理呢,是换硬盘扳子呢还是刷固件呢?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你没有说出你的硬盘的型号是无法给出具体操作方法的.
换板子并不能解决问题,刷固件更不是随便刷的.
也许你是小问题,先别想这么复杂...接触问题,线缆问题...先自己仔细测下...期待楼主跟进.

网友:
型号是ST3500418AS

网友:
开机时硬盘有什么响声不?寻道声正常不?

网友:
没有寻道声
只是爬在硬盘上才能听到电机转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