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上电0.26不动

楼主(2011-03-27):
接手一台T61的机器,开始是上电不显,电压只能跑到0.98,换显卡后,还是不显,但电压能到1.24,看到论坛中有说这种情况换南桥,就换了下南桥,换好南桥问题加重,一通电,是0.02——0.03——0.12——0.25——0.26不动,最高能上到0.31,不跑码。不只什么问题,还望大虾指点。
显卡

网友:
南桥没有做好。重做

网友:
这个很明显南桥没做好

网友:
没有焊接好吧,重新在做一次咯,要不就是你那个桥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很多电压没有正常工作
看下是不是1R05B短路啦

网友:
那就是你南桥没有做好啊 先把南桥做好再查

网友:
换南桥故障变了,那就是南桥了,还有就是不要网上说什么你就动什么,t61可以上诊断卡啊 ,你上上诊断卡,看看

网友:
南桥出问题啦/!~

网友:
这问题就不好说啦,确定主板上没掉点吗??或者周边吊件吗

网友:
LZ我上次修到一台机器电流能跑到1.23换北桥好了.你是不是又要回去换北桥了???

网友:
估计是爆桥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独显吗?打胶的?把南桥换好电压出来后,测下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完南桥后故障变坏了,肯定要先修回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