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磁化。开机正常,一按肖磁,就磁化,

楼主(2011-03-27):
显示器磁化。开机正常,一按肖磁,就磁化,肖磁电阻已换,
显示器

网友:
量一量消磁电阻的常态阻值。要是太小还应该是消磁电阻的问题,

网友:
消磁电阻换了,,,那CRT本身有问题也是这样的,,

网友:
维修公司
的帖子
有可能是显像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像管问题

网友:
显像管扭曲?显像管换个试试

网友:
把消磁继电器换掉看。

网友:
把显示屏转个方向试试呀!有地磁或者干扰磁存在!

网友:
我认为还是消磁电阻的问题,因为开机正常,消磁后有剩磁,所以i还是再查一下消磁电路

网友:
不是消磁电阻就是显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