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5上网本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1-03-27):
          宏基ZG5上网本上电不跑码,谁知是那里问题?

网友:
楼主是哪的问题呀!~是BIOS的么?

网友:
BIOS   我修过几台  全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电流到多少?
要是到0.37A左右,把内存好好用酒精擦一擦。
要是还不行,刷BIOS吧。

网友:
这机器BIOS是通病了,刷刷准好。。。

网友:
哈哈,BIOS问题多,开机电流一般在0.45左右

网友:
这个机器有的用外接的U盘,插上USB上边,重新刷一下,也好了,

网友:
你这问的也太抽象了吧!

网友:
真是烂机子啊,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不修的累死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很容易坏,建议楼主先刷个BIOS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  BIOS问题

网友:
笔记本好像刷BIOS的好少啊,国产的有那么几个

网友:
刷BIOS,一般都能好

网友:
我没记错,BIOS有通病

网友:
问题问的太空泛了,这哪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再说,这种机器.

网友:
不开机这个故障,问题太多了,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