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3-27):
   手上有块SY-I5G31-L  主板。上256M 512M 内存可以点亮。上1G  2G内存就点补亮。还会断电,然后在开机。  BIOS已刷过。IO也换了。   但问题依旧。被这板子折腾够了。惹不起。求救各位师傅帮帮忙。指点 指点。有遇见过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
是不是内存电源负载不足,换驱动U和MOS管电容看!

网友:
遇见过
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应该是800以下的内存能亮,估计是桥的问题,直接返厂。
还有,G31的板子应该还在保吧。

网友:
刷BIOS资料。量内存的工作条件 。

网友:
挑内存吧,,,实验过两条不同品牌内存同时工作启动又重启故障。。

网友:
不是桥  就是时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