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如何重装系统?

楼主(2011-03-27):
今天接到一个“没牌无照”(外壳上一个字都没有)的平板电脑,主板板号为M009B,处理器为WM8505+。系统是Android 3.0---没见过的系统,开机进度条一直在跑,就是进不了系统。根据平时修MP4或
手机
的经验,加焊FLASH不成就是系统问题了,但这系统什么装?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我也正想了解 平板电脑如何装系统 ,我遇到过几台了应该都是系统有问题的,不知道那位会给介绍一下啊 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像手机刷系统一般的,和电脑不一样

网友:
就是我感觉应该是像手机刷系统一样的。

网友:
手机刷系统怎么刷

网友:
蒲建宇
的帖子
每款主控都会有专用的刷机软件

网友:
也不是太了解

网友:
那个平板如果是安卓系统的话还有点搞头,其他山寨的就麻烦了,搞不好还烧机,

网友:
这是安卓的系统,好像装系统得像刷bios似的

网友:
现在一些手机用的就是安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