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独立显卡板(C467A)误判一例,屏线短路。。。

楼主(2011-03-27):
联想14002独立显卡板(C467A)客户说今天早上开机进系统差不多两分钟后掉电,再开就不亮了,看了一下是独立的显卡板,心想应该显卡问题,按显卡报价,留机接可调电源上电,待机正常,触发后2A左右掉电,感觉没头绪。。。拆后盖取下显卡板后,电流上升正常,不再掉电。。。看来真是显卡,先重做一下再说,冷却上机还是一样!不会是显卡坏了吧。。。正在想怎么办又来了一个客户,拿出机器,一看狂喜,竟然是同样的机器,开机有进系统的声音,确定显卡虚了,上BGA ,冷却上机ok了。拆下显卡板装到前一个机器上,故障不变。。。奇怪。。。无意中碰到屏线发现屏线温度有点高,从显卡板拔掉屏线电流正常了,取下液晶屏高压故障保持不变,看来真的是屏线的问题,测一下发现电源对地短路,换屏线,装机,两台都搞定了。。。幸亏来了个同样的机子要不然又要去订块显卡。。。很少遇到这样的,屏线可以在几分钟内坏掉。。。

网友:
屏线怎么短路啊

网友(点评):
屏线的外层是导电的金属屏蔽网,供电屏线断线碰到外面的金属网就会短路

网友:
经验可以借鉴一下,犯错谁都会犯,修好了才是关键

网友:
电流到2A 就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色即是空,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来拆了屏线,里面有烧焦绞到一起去了

网友:
屏线坏的地方是不是在屏轴那块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估计正好到了使用年限

网友:
有时候 经验误人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个人觉得应该是开启屏供电之类电压短路了 是显卡发出开启信号之类的电压短了

网友:
我的联想\14002不知道什么事\拿过来时不亮机做了显卡可以了\但客户拿回去用不了几天就说开不了机了\我就在做一次\要可以用了.有时候开机是蓝色好花.有时候报警三声\听见进系统声.过十分几钟要可以用了.用一天也没事

网友:
这种机器就爱显卡虚焊。。。。

网友:
不明白LZ为什么拆机后要下了显卡来上电来判断!

网友:
我上几天也,遇上一个,可以加点就是不亮,拆开亮了,就装好一次又不亮了,结果是摄像头的线短路了,找不到就自己找旧屏线做了一根

网友:
经验值万金呀!

网友:
屏线断的常碰到,短路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可能是屏线上的电源线和地线短路了

网友:
屏显短路得还真没看到过

网友(2011-05-07):
我也没有遇到过,会不会是转轴的地方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在屏轴转动的地方  还有压迫的地方  屏线的绝缘破损造成短路

网友:
你都没换芯片吗

网友:
显卡虚寒啊呵呵呵

网友:
如果是我  做了显卡 上电先  看看电流到了没有    然后在接屏  应该可以测出屏那方面的问题把

网友:
这种机器谁碰到了都会先按照通病杀,这个屏线很少有坏的,楼主很细心,发现屏线很热。

网友:
屏线一般不容易坏吧,人为拔断的比较多,受力不均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在未正常关机的时候 把屏一盖  就冒烟了  原来是屏线的皮磨损短路烧了

网友:
开机跑到2A估计有短路,屏线短路还真没见过,谢谢LZ了

网友:
楼主这次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