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显卡在同一个板子上,同时亮

楼主(2011-03-27):
怎么样才能让一块主板上的两个显卡同时亮?

网友:
你是指接2个显示器都可以显示画面。貌似不可以。

网友:
刷个支持这种的BIOS,哈哈。

网友:
请问阁下  这样有意义吗

网友:
可以个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着有点门道,怎么弄啊

网友:
客户要求这样弄得,没办法,

网友:
这个可以的,有人弄好过,好讲就是的刷BIOS什么的,还必须是一样的显卡

网友:
很简单,只要在插一个pci显卡就可以实现的,注意不是pci-e的哦!

网友:
这样做的意义不是很大 没有太大的用途

网友:
可以的, 只要显卡上有两个输出头就可以

网友:
版主出来解决一下吧,帮帮忙

网友:
弄台笔记本不就得了~

网友:
好像要桥接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是几十元钱弄了一分二或者一分四的VGA分配器,这样不就行了吗?每个显示器就可以同时显了。

网友:
用个分屏器4口分屏器才45元~从显卡出来的VGA先接分屏器进口然后分屏器有4个出口~随便接 还省一块显卡钱

网友:
只要显卡上有两个输出头就可以。

网友:
找一个两个输出头的显卡。一个VGA 。一个DVI 的。转换一下就可以实现他的那种要求了。

网友:
那是显卡交火技术
可以提高显卡处理速度。。。
意义非常大~~~~
但不好操作。。具体忘了~~

网友:
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的。。。。。

网友:
他要的就是两个显卡的效果,接分配器谁都知道,好像要编写bios

网友:
这样也行啊 以前没注意过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