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两条金士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27):
两条金士顿2GDDR800故障:蓝屏 可以安装系统,就是用一段时间显示0X00000什么的内存不能读,玩大型游戏出现蓝屏,电脑不稳定,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电脑

网友:
内存不稳定呀,换个内存看故障还出现不,,

网友:
先拆一条,用一条内存看看。

网友:
肯定是水条啦。

网友:
用RST测一下就知道哪坏了

网友:
可能某一根出问题了,先相互替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这个直接用一般电脑城光盘里的自带的启动里的内存检测软件测试下就知道了...很快查出,在这个上面不需要浪费太用的时间...

网友:
不会测试。哈哈。。

网友:
用系统盘的软件测试一下 我疫情也遇到过啊 最后换了内存就好了 你的是两根的 一根根的试了 虽然麻烦但还是放心点的

网友:
用RST 测试下 看那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