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35外接耳机插孔没声

楼主(2011-03-27):
惠普CQ35外接耳机插孔没声音,耳机插上时本本的喇叭没有声音这属正常但是耳机有一点点仔细听才能听到得声音,拔下来内置扬声器正常。耳机插空的小板我倒换过还是一样。
求各位大侠有知情、碰上过并解决此症的给个指点,会不会是固件管理软件错了?

网友:
耳机接口虚汗。。。。。。。。。。。。。

网友:
耳机接口电路,查查吧。

网友:
如果是XP 系统的话 是没有声卡管理软件的. VISTA 和WIN7 系统安装声卡驱动后在 控制面板里面能看倒 声卡管理软件。但是 XP系统有个方法能实现. 就是 先准备 WIN7 声卡驱动和xp 声卡驱动 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 点击声卡 右键更新驱动 第二高级 不要搜索自己选择 然后 指定win7 驱动文件强制安装 会出现谈后 在右键更新 指定 XP 驱动安装成后 在 控制面板里 就能看倒 声卡管理软件 调下耳机就有声了

网友:
软件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下耳机和喇叭识别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确实不是硬件的事,插口小板到声卡这段我都用好的硬件替换过了,谢谢了

网友:
HP CQ 系例的声卡驱动不好装,有的时候换新主板都一样。装声卡驱动前最好先打下补丁。

网友(点评):
就是的软件太复杂不好弄尤其是声卡补丁一般没注意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