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突然就黑了,而且还卡嗒响。

楼主(2011-03-27):
显示器本来是屏幕变宽了,我正在工厂模式里面正调着呢,突然显示器就黑了,而且还伴随着卡嗒响。而且通电就发响,开关都不起作用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再补充一点,显示信号线连不连都一样,显示器的电源灯还一闪一闪的。

网友:
是液晶的还是纯平的

网友:
行短路了吧,是不是纯平的显示器

网友:
行管挂了吧,量下看,变宽本身就是行电路坏的一个现象

网友:
行短路,高压保护了,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靠电源那部分有个升压管查查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从出故障的现象看行管和包都有可能的。

网友:
你说的响一般是继电器不断吸合吧?保护了,先查行管和二次升压管看看

网友:
行管已经测过了,没有问题。我再查一下二次升压管吧。谢谢师傅们。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我再把情况说得详细些,
显示器是飞利浦107S7(纯平),
刚开始的时候,显示器的屏幕变宽,用按键调不了,然后,进入工厂模式,调得也快要差不多了,然后想调得完美一些,突然一下,屏幕就黑了,然后,电源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伴随着显示器里面卡答卡答响。听师傅们的指点,查了行管,没发现问题。再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最好不要是高压包坏了哈,不然就莫得修的价值了

网友:
行管可能坏了,换一个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故障现象 看:
1.EW校正管或双阻尼管坏了。
2.FBT坏了

网友:
逆程二极管,枕校管,CS校正,如果没有问题有可能高压包,量高压包周边的小二极管,看有短路没有,有的话,那基本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