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开机5秒就掉电,电流到0.3

楼主(2011-03-27):
DELL D610 开机5秒就掉电,电流到0.3,测各大电感电压正常,供电芯片也加焊了,还是不行

下一步要怎么查呢?

网友: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观望中。期待高手解决

老情歌 -5

网友:
谁能发个比较全面的笔记本主板维修思路帖子那有多好呀

网友:
0.3A是CPU电压没有吧?一般掉电是三种情况,一是缺电压,二是短路,三是虚焊
触发5秒才掉可以排除短路,就查另外两种情况

网友:
说的不够全面,好好测测各组的电压,如果条件具备的话,不妨换个南桥试试 ,

网友:
这个电流估计CPU的供电没有上来,

网友A:
是不是三个灯光,是桥的问题

网友:
查RUN_ON   信号是否打开,是否有+5VRUN

网友:
一个星期前我遇到过D610五秒掉电,是显卡X300问题,加焊不好使,得重植。你机器的具全概况还不清楚,只作参孝。

网友:
再告你一个吧,这个机器有一个部分电容,本来是短路的,具体哪,想不起来了,当初差点把我给误导,希望你不要走这步曲折之道。

网友:
还记得有一个问题,让我多拆了几次。就是装机后发现MAX1999附近,有电流声。拆开反复找了好些地方也没找到。最后问题排除,是我验机时用的是OEM电源,电压不是标准的,差不多是20V吧,换了原装适配器,OK。

网友:
我的是集显的,,板号JM5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三个灯光,是桥的问题

对的,3个灯亮

网友:
换过南桥,还是一个样

网友:
不上电,应该看看南桥和EC

网友:
乱换桥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吗?

网友:
相同问题 楼主还没解决吗?

网友:
看看电压到哪一步了。待机的时候有哪些电压。上电的瞬间有哪些电压起来了

网友:
首先代换CPU  内存,不行的话,触发瞬间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就修哪个。

网友:
楼主要看看,DELL的那个灯,是到哪个灯,再掉的

网友:
加焊下网卡试试

网友:
可能是VCO有问题吧,加焊一下VCO IC.

网友:
核心电压和复位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