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E开机白屏,切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1-03-27):
很老的机器了,原屏开机白屏,切换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以为是屏坏了,换屏,问题依旧。
第二块屏应该是好的,外接显示器正常,显卡应该是好的,莫非是屏线?

网友:
是电压问题吧,白屏修过很多的

网友:
这种机器的屏线是容易坏的

网友:
有点时候也是显卡的事,我遇到几次外接亮,白屏

网友:
显卡坏的话是否加焊就可以,还是要换芯片?

网友:
上屏3.3v电压,开关管查一查

网友:
查下屏供电

网友:
看看屏供电吧,修过几个都是供电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