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不跑码

楼主(2011-03-27):
各位前辈,最近有两块主板,都是开机风扇转但无自检声,上检测卡,出现--。不跑码,上假负载测CPU主供电1.5V 时钟两个0.39v PG 1.48v 复位1.5V.望各位高人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CPU的复位已经出来了,那你CPU到北桥的信号线,
北桥到南桥  PCI的信号  BIOS的信号。 不行刷个BIOS试下
但是前提保证供电时钟复位是好的、

网友:
复位是好的,按复位键电压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