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闪不停,怀疑漏电

楼主(2011-03-27):
775U的板子,应该是技嘉的(白天看了看,忘记啦,sorry),插上诊断卡后,开机,复位灯老闪个不停,12V,5V,也一直跳变,我把I/O吹下来啦,强制开机,指示灯都不闪啦,找个同型号的I/O芯片换上以后,开机,复位不闪啦,12V,5V,一直跳变个不停,我开机测电压,发现内存电压,桥电压都不停的跳变,CPU没供电,待机测电压不跳变,把镊子插在绿线和黑线上强制开机,12V,5V不跳变,这是怎么回事,电容也没鼓包漏液的,板子上也没什么坏的元件,是CPU供电引起的嚒???我是菜鸟,不太懂电路,敬请高手指示

网友:
等待高手解析

网友:
CPU都没有供电,还去哪找原因呢

网友:
不上cpu不供电cpu吧?灯闪看看电源控制ic?

网友:
晕乎了。。你这板子到底是什么问题。。不开机?还是开机不跑马?复位常闪。

网友:
先把CPU的12V供电线拔了!就是那个4PIN接口!看看还闪么!不闪就修CUP供电!!还闪就是主板12V   5V   3.3V应该是短路了!或者串在一起了!!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说得是电压跳变!!把上面的“闪”换成跳变

网友:
coms跳线看有没有弄错

网友:
关注中,这种故障见的少

网友:
估计你的板子受潮造成局部有短路的地方,放烤箱烤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查一下主要的电源控制模块。遇到过MSI的MS-*坏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俺是新手,测测各电压对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不插CPU供电一个德行,就是老跳

网友:
先打下电源24PIN插口的对地阻值吧!!如果诊断卡上的12V  5V  3.3V的灯飞快的闪的话那一定是那一路电压有问题!!曾经遇到过电源PG输出不正常也跟楼主的一样    不过我是飞快的闪!!

网友:
有没有换过一个电源试下啊

网友:
肯定哪一路电压不正常,导致一直跳。。

网友:
先查CPU供电!!

网友:
我有一块775的,测试卡上灯全闪,除了BIOS

网友:
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没找到同型号的,所以搁置了,CPU供电无,其他供电全跳,强制开机不跳

网友:
这块板子最终没修,发现北桥没有供电,桥附近一个场管的DS直通接地,附近电容也有短路的,拆下来后都无济于事,怀疑桥内部短路啦,客户不换桥啦(因为不一定能修好),就此罢了

网友:
短路了吧,先打值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局部短路,灯闪的话·南北桥供电那块比较容易出问题,也可以拆网卡试试

网友:
修内存供电

网友:
待机3.3v 看一下 我是新手  说错莫怪

网友:
我也有几块同症状的板子,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1-04-29):
我也有这样问题的主板。还没解决,希望高手给个提示。

网友:
强制开机不跳难道是开机线路上问题

网友:
我以前维修过2个这样的板子,都修好了,这两个板子是同一个故障,都是南桥供电的管子不良引起的,第二次我一看闪我就直接换了管子 OK,而且管子附近的电容还有点鼓。有这样的毛病的吧管子都换了,管子不良不好测也

网友:
这类问题,有两个种,一种有元件短路,另一种是功不够

网友:
加焊IO或许就好了

网友:
今天终于遇到整个板子都没电压的,都是0.0几伏,最后加焊北桥OK了,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吗,我碰到过主板全部场管控制级无电压的,怎么修

网友:
先内存。桥,总线,CPU的顺序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还真不知道类,我是初学者,我那个板子是电压都没,诊断卡显示A1,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做了桥,竟然好啦,我也没搞明白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看就是虚蓝,得补补,焊焊就好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明白了,谢谢哈,你头像真可爱,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哪里的,加我Q   就是注册名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