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1-03-27):
今天上门去安装路由器,广电宽带,应该是有线通吧,客户原来用广电的客户端自动上网。最后没有成功,灰溜溜地回来了。检查发现两用路由器的无线功能不能用,根本找不到热点信号。后来恢复出厂设置,无线信号正常了。但是在别人家里用的是有线上网,能够完成路由器设置,就是上网速度特别慢,几十秒后提示失败。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原因?还是我没有设置正确呢?

网友:
客户以前没接路由的时候快吗。如果快的话有可能是你的设置有问题或者是猫和路由连接的线有问题,最坏也就是路由器有丢包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二手路由器有缺陷,没有地方测试。

网友:
我以前也差不多情况就是换路由解决的,那我是40个人的8口路由加交换机。换换路由试试,或者设个静态IP

网友:
水晶头的做法还是按B类做法效果最好: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
弄多一个路由器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