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494p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1-03-27):
    一台有点老的SONY 494p本子,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到现在内部还没有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接上电源,发现时触发马上掉电。拆机先,拆掉光驱硬盘裸板测试,竟然上电了,难道是 外设的原因?

  最后发现只要接上硬盘就不能上电,奇怪了,量硬盘接口没有短路,一般硬盘顶多引起档LOGO 或者不进系统什么的,
像触发掉电还是比较少见的,一看版号貌似是日本原装的根本别想找到图纸,无意中发现硬盘接口上有个泡沫垫、

发现泡沫垫上有个洞,再往对应的主板上一看,刚好主板上有个电容好像被烧焦了

用万用表打泡沫垫表面竟然导电的

   难道就是这个原因吗,突然想到一般硬盘底下都会用一块黑色隔热胶把硬盘跟主板隔离,可是这个没有,应该是被别人给拿掉了,所以找来隔热胶把主板上贴上隔热胶

再上电OK,亮了,就这样修复了

这本虽然有点老了可是内部还算OK,看来SONY的牌子还真不是盖的

人家硬盘够小吧??里面都是用排线来连接的

   由于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那个电容是给哪路滤波的了,这个修的爽吧,
   跟大家说实话吧,其实是杨老师修的,O(∩_∩)O哈哈~

网友:
晕啊,去年回收一台这样的机。修好自己用了几次,那个硬盘和接口竟然坏了好几个,心疼啊

网友:
1.8寸的硬盘吧,CF,或者CE接口的。上次修一个进水的华硕也是插硬盘开不了机,直接就换硬盘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