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6400 触发不亮

楼主(2011-03-27):
            这个板有个特点,正常的板,不上CPU  内存,电流上到0.4A 并且不会掉电的。现在裸板连上可调电源,自己动触发后,电流却只有0.05A 检查各个电感电压都有了,只是CPU没有!先不管它电流多少吧,就从CPU供电着手,CPU供电IC 是PU5(ISL6260):

         一步步来,先查ISL6260供电,再查其它的工作条件。实测PU5(ISL6260)供电脚之一第39脚只有1。8V  正常应该是 3.3V(断电查这里的对地电阻正常)现在是这个 +3.3V_RUN 有问题,有了图纸我们就好找它的来龙去脉了:

    从上面的图纸,可以看到这个有问题的+3.3V_RUN是受PQ7来控制,   这个电压是来自PQ7的1 2 5 6 脚上的+3.3V_SUS  这时我们就要分析上面的电路原理了:

          首先+3.3V_SUS 要是正常的3.3V(实测是正常的)
          PQ7第3脚要是高电平(实测是低电平)   这样,PQ7才会通导,才会输出+3.3V_RUN
         PQ7第3脚是通过上拉电阻PR63接到+15V_SUS  (实测+15V_SUS只有0.8V)
         哈哈,看来真像就快出来了,顺藤摸瓜的修电路,感觉很好玩的!
        查图这个+15V_SUS来自于 PQ16发射极 :

           这是一个由PL7  PD4   PD1    PC63等组成的升压电路 把+5V_SUS升压后获得+15V_SUS  主要是查这几个元器件了。实测PQ16发射结开路了,阻值无穷大了。换后OK!

网友:
    上传图片失败,补上:

网友:
有图纸,机器就好修多了

网友:
跟DELLL的1088这块图纸是一样的

网友:
所以修机要多多收集图纸啊

网友:
图纸的作用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