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

楼主(2011-03-27):
一台HP NC6400,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测PU25 LM393发现,1脚0V,2脚6.15V,3脚0.3V,4脚0V,5脚6.15V,6脚0.3V,7脚19V,8脚20V,ADP_SIGNAL电压只有0.3V,也就是PU25 LM393的3、6脚电压,正常这里ADP_SIGNAL一般应该为6.5V左右吧,现在电压很低,几乎为0V,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分析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393的事

网友:
有没有使用HP的专用电源头

网友:
ADP_SIGNAL的问题,上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先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不行就把LM393换了,一般都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估计是393M坏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替换393.如果好了。就ok了。如果还不行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