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假负载上没有没有CPU 复位,机器可以开机(已解决)

楼主(2011-03-28):
一台三星X11的机器,电流0.45A 没有跑代码 .查图纸看时序 CPU1_PWRGDCPU 有1V左右电压,就是没有PLT3_RST*  高电平。换了个GBM的南桥,PLT3_RST* 有了3。3V的电压 下一步就是查CPU1_CPURST*  电压一直是0V。查与CPU复位的所有电路都没有发现问题。仔细观察板子发现SD卡槽里有个硬币。 把PC卡控制芯片去掉,CPU假负载还是没有CPURST。其实这时机器已经亮了。 没有装CPU试机, 装的是CPU假负载。害的我把北桥也做了。。换了北桥以后偶然的没有装CPU假负载直接装的CPU 上机,居然亮了 回头有把假负载装上。恩,奇怪了 电压OV。当时想假负载有问题? 手边有个945的北桥的SONY 本本上试了试  CPU 复位1V。假负载没有问题机器可以亮了但是为什么没有CPURST电压。从图纸上找到CPUSRT  B1这个点, CPU座子背面对应的B1点找出来, 假负载上和这个B1点相通 装上CPU再次测试  终于看到1V左右的复位电压。  总结:太迷信CPU假负载了才走了冤枉路。

网友:
X11是945的北桥吧,好像945的在假负载上都测不到CPU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的机器是SONY SZ42的机器 假负载上有1V的电压

网友:
可以直接测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