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DAOCT1 三个USB口其中二个不好用。

楼主(2011-03-28):
客户报修:HP DV1000 三个USB中靠右边的二个USB口不好用。机器使用正常。另一个也正常。

解决步骤:拆机发现是二修机。继续吧!修吧。测USB对地阻值正常。供电正常。跑线路没有断路的。看图数据线进南桥

我想大伙跟我一样的相法直接杀桥。 82801DBM有铅桥容易。换上。。。结果一样。。晕。

看来得慢慢找问题了。 空载电压正常有5V.  插上USB设备的时候USB0PWR 会被拉底。 以为是C571 C573问题拆了。还是一样。把1脚和5脚用保险接起来也会被拉底。。USB直接U盘 和 USB风扇,灯也不亮,风扇也不转。

问题来了。电压正常,桥换了一样USB口二个不能用一个可以用。所以桥没有问题。接地正常,数据阻值正常。 按理说没有问题了吧!结果问题还是一样。 USB不能用,另一个正常。

实在没有办法了。决定方弃了。心想USB都搞不定啊。郁闷。 测试准备装机,进BIOS发现CPUID  是乱码,想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找来料板换BIOS。换完BIOS芯片进BIOS不乱码啦! USB还是不能用哎。。。。。

在看料板和待修板的USB口的时候发现,USB接口的中间的舌头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

这个时候恍然大唔。原来上家把小板的USB口和主板USB二个头子换错了。 晕啊!~ 因为头子反了。会变成U盘的负极接正供电 U盘的正极接到板子上负极,所以不管接什么USB设备都不能工作。单测全部正常。

总结 二修板子一定要细心在细心,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网友:
有一个能用  usb对地正常  杀什么桥阿

网友:
换桥太草率,细心 细心

网友:
这个是个好经验,换usb口的时候经常碰到这个情况,很容易造成初学者的困惑

网友:
上家修过了。 我想应该就是桥了吧! 因为桥没有动过。其它都到过了。。所以。。哎。。。

网友:
这修法真是不够细心,还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
上家太不小心了,换错头了

网友:
这是别人修过的吧,

网友(点评):
恩。。是二修机。

网友:
有一个有问题怎么去换桥啊      你没有烧南桥就是好的了啊

网友(点评):
因为是二修机。。该动的都动了。我也反复测了。所以才动桥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