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S开机后屏幕由白屏变成竖条显示??

楼主(2011-03-28):
接了1台F9S电脑,开机白屏,然后有很多竖条显示在屏幕上面,外接OK,换了显卡不行,急求帮助 显卡是 631 全新的

网友:
屏线测量时好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今天到  我看屏的几率不大

网友:
建议楼主
1、看是否是屏的问题,换张屏试试
2、测量屏线的好坏
3、开机后看看屏的供电是否有
4、打一下LVDS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5、打一下EDID
6、检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看是否全部满足
7、以上都正常的话,就是你的显卡没做好,或显卡是坏的

网友:
个人觉得像是屏问题

网友:
显卡好的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检测显卡供电,可能有供电没过来,v3000的有修过这个情况

网友:
屏刚换了 还是没有图像,但是不出彩条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现像就是显卡和屏出现的比较多,一般屏线问题的话插一插都会好。

网友:
显卡有没做好   再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屏线。县卡。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 故障已经解决   是显卡供电的 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楼主说外接是正常的,白屏时显卡供电是多少,显卡供电不正常,外接能显示吗?楼主是屏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如果换了显卡芯片不行,屏没问题也就只有查下屏的供电了,其实一开始就应查下屏的供电,不过我修过DELL采用631显卡芯片的机器都是楼主所说的现象,BGA加焊下就正常了

网友:
想不到供电有问题还能出现这种毛病。

网友:
北桥重植吧,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屏是不是挂了。

网友:
好了就好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