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dv7充电问题

楼主(2011-03-28):
dv4-dv7充电短路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该怎么修  谢谢

网友:
看图纸   要么 换管试试

网友:
不行撒  能换的都换了  现在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装电池在通电 电流直接上到六点几  后一种是装电池后通电电流零点零一

网友:
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先装电池后通电

网友:
你要把问题说清楚啊,最好截个图上来,便于大家分析啊

网友:
呵呵  图纸我这边没有 先装上电池然后插电源电流直接是6A  充电芯片周围的几个管子都量过 没有异常  故障就这样

网友:
求高手帮忙解决下  谢谢了

网友:
高手不来此   来此非高手

网友:
高手不来此  来此非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