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金长城显示器

楼主(2011-03-28):
客户送修一台金长城1772ed,加电检测为3无。拆机裸板测试阻值,300v正常,B+,行管等无短路,加电测量电压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瞬间一条铜箔线烧糊,跑线查找为场片8172的负压供电,但正常是-12v,现在却是-18.8v,其他各路电压却一点没有输出。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同是一个变压器的的次级,为啥一组电压偏高挺多,其他的却没有电压呢,是变压器坏了吗,也不应该啊,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指点我如何修复啊。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仔细分析一下故障,原因是场片击穿,引起的供电线路烧断,供电电压由于没有负载,电压虚高引发电源保护。更换了场片TDA8172(手头没有,用8177代的),飞上线,久违的光栅出来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这组的供电没有放电回路,出来的是存在电容上的电压。其它路的电压有放电回路当然量测不到了

网友:
是否有短路,导致电压变高呢?

网友:
没有短路的地方,短路保护应该同时断电,不应该还留一路电压啊。我外接5v给cpu,指示灯也正常显示开关机状态。负压肯定是很强的供电电压,不然不会烧糊铜箔线。这就是奇怪的地方啊。

网友:
我也看到个朋友在修这显示器时也与你这现象一样,他那是场输出块有问题造成的,换掉场输出管,把烧了的线用刀片划掉,然后飞线就行了。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先。不过还是不理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