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etl主板的一些维修思路

楼主(2011-03-28):
这些是本人刚学时花钱买的,感觉对新手还有点用,现在拿出来分享,
希望共同进步。

805 Bytes, 下载次数: 1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没有积分下载不了

网友:
无私也要扣分,我没分

网友:
就算扣也要下,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啦~共同进步~

网友:
就几句话也要用钱买啊。

网友:
太少了点,才几句话就去了3分了,希望楼主多发点,分来的不容易,最后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
不值得太少了

网友:
没有下载分了,,咋办?

网友:
下载了,挺细致的

网友:
就是就是无私还要钱钱!!

网友:
我下载了怎么打不开?

网友:
真 少 就 几句话,花钱买??基地多的是

网友:
是不是INTEL原装板呢!????

网友:
下面是INTEL主板的一些常规维修思路.

  一,不加电想必大家都知道此板和一般主板不同不加CPU不加电一般不会烧CPU主板上都设计着电脑线路保护。插上CPU主板不加电第一用万用表测南桥下几个电容组阻如果明显低于10欧以下不要轻易说南桥坏因为这有通往IO芯片角上一般强制加电如果南桥不发烫就是IO芯片损坏直接更换IO芯片既可。

  二,开机代码跑D3 D4 D6 D8 E8 E9此代码排除内存线路电压坏外就是BIOS资料损坏倒至的刷新bios就OK

  三,不开机一按压CPU座南北桥看是否空焊目测线路进行排除有个别IO发烫和南桥发热BIOS坏

  四,开机主板检测卡跑〔7代码不走了啊。报警应该是SMSCLPC47M172-NR IO芯片坏了更换OK

  五,开机显示屏显示到INTEL第一屏不走了死机了啊。这种故障是BIOS资料丢失倒至数据读不完卡机刷新BIOS既可解决问题。

  根据个人维修INTEL原装主板经验此板最常见故障
  1:不加电南桥坏 晶振坏 IO坏的多
  2:不开机,CPU座 南北桥空焊等
  3:内存不过4500,供电八角和BIOS资料损坏
  4:死机卡死不进BIOS等一般都是BIOS资料丢失所导致的,刷BIOS

复制里边的内容。

网友:
这个对我很有用处

网友:
字太少 新手门看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
这对于我们新手太需要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