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精英P4M800PRO 带来的经验

楼主(2011-03-28):
   昨天,上午接修一块精英的主板,先上图

      是VCORE 和12伏短路了,接下来一阵的忙活,换电容鼓的,换坏掉的上管,修完后,加CPU ,上电,复位不跑吗,我的老天爷,,最怕的事来了,在基地的小兄弟提醒了我一下,上带灯的假负载

     哎,北桥挂了,白忙活,同行们,以后遇到这样的毛病,拆掉坏的件,先测一下北桥吧,我就是太想修上了,太急了,
反而耽误了功夫

网友(点评):
你修东西之前不测一下各大核心的对地阻值?上管击穿12v直接进北桥。。。。。。。

网友:
正在学习台式机主板,多谢经验。

网友:
经验不错,下次不光是北桥。我南桥也测下!

网友:
上带灯的假负载怎么就可以说明北桥挂了啊。

网友:
不知道 等很亮是不是桥坏了。。不会看灯也没有关系啊 拆不就可以啊  不过还是不错的经念啊

网友:
看灯只能判断座子有没有虚焊吧

网友:
桥挂了,打阻值应该也能看出把

网友:
强悍!佩服佩服~~

网友:
对的!注意工具和经验搭配,会收到奇效!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我有块映泰的和你的型号一样一直放着,不开机,明天无聊了拿出来练练手看看

网友:
灯亮就能说明桥坏了吗?

网友A:
是因为灯很亮确定的北桥坏吗?

网友B(2015-10-18):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灯很亮确定的北桥坏吗?

这里可以上CPU假负载测量AD线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北桥故障,如果AD线对地阻值在O到几十欧姆左右的话,就可以基本断定北桥挂了。

网友:
这样需要感谢基地的那位师兄 不然楼主头会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上CPU假负载测量AD线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北桥故障,如果AD线对地阻值在O到几十欧姆左右的话,就可 ...

也可以用万用表来对北桥的供电来测量是否对地  看对地阻值去判断

neco -2 淡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万用表来对北桥的供电来测量是否对地  看对地阻值去判断

有些北桥供电S级对地阻值偏低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北桥供电S级对地阻值偏低是正常的。

G31  G41这样板子 S级偏低是正常 但是其他板子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