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开机密码还是超级密码

楼主(2011-03-28):
IBM如何区别开机密码还是超级密码

网友:
开机密可以通过coms放电清除,超级密码不行的,该密码如果忘记是不可以通过正常手段清除的,可用编程器刷,或者换芯片

网友:
正确的来说,应该是"用户密码"和"超级密码".
最简单的区分方法:超级密码 只在进入BIOS设置时使用,开机如果不进入BIOS是可以直接引导系统的.
而如果设置了 用户密码,那么开机时在检测完硬件信息,就要求输入密码了,否则电脑不能正常引导.
笔记本还有一个 硬盘密码,在设置了后,过了电脑自检,引导权交给硬盘后,硬盘在引导系统启动之前输入,密码不正确则不能引导系统.需要注意的是,硬盘密码是设置在硬盘启动扇区的,一但设置,如果没有正确的密码,就算把硬盘挂在其它电脑上也不能正常使用,只能用专业的工具来破解了,非常麻烦!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呀,谢谢高手指点,我现在知道我的本是上了超级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