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编程器 感谢大家我是新手

楼主(2011-03-28):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编程器  感谢大家我是新手 维修液晶显示器用的。常用的性价比高的

网友:
个人感觉 买个便宜的就可以了  能在线刷的   还有能刷三星 nt68 就成了  用处不算太大  大部分都是  高压 电源 灯管的毛病

网友:
对了 主板BIOS常刷吗 不常用的

网友:
谢谢帮助学习中,大家有经验共同交流

网友:
我认为一般维修买个在线烧写器就好了。便宜几十块就搞定。写三星,乐华。
要想好就买个3000u等。不过价格不便宜咯。我是用BeeProg+。花了6,-7000。但东西使用很好。升级快。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牌子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你如果是维修量大,手头上钞票多多的话就买西尔特的580U或者是3000U吧,如果不是的话,就买个深圳产的思泰佳G540或者G840。

网友:
修液晶编程器用一般ISP 几十元至一百多元可以了,主板、笔记本编程器至少要一千多元, 威龙VP-490以上, 西尔特500P以上

网友:
新手 先拿百十块钱的能在线烧的 练练 其实足够 用了
刷主板BIOS的话,多功能编程器就成 功能也很强大了也是百十块钱

网友:
编程器用的很少的,随便淘宝买个100块钱以下的吧,够用了!我这边买了一个,快半年了都没用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