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2133

楼主(2011-03-28):
能开机,开机后一直死在LOGO,北桥和CPU都重做了,故障依旧,电压都正常。这款机子是不是通病啊,没思路了,高手指点哈。

网友:
LOGO死机和北桥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遇见过三台一台没修好有两台加焊CPU正常.

网友:
BIOS刷过,CPU也做了几次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见过CPU空焊导致不亮的! 这机器CPU很容易空焊!

网友:
能亮,挡机了,一直卡在LOGO那不走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不修了,已经喊客户换板了。

网友:
问题复杂的直接换板,效益第一。

网友:
放下电可能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放过的,还上一样,

网友:
有谁遇到这种问题修好了的,支哈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试过重刷新BIOS
也许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如果所有工作都做了 那你就换条屏线试试吧
上次我遇到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
把屏线用酒精擦一下 就好啦
也许这个经验能帮到你哟

网友:
如果搞定记得回复哟

网友:
修过一次,是CPU虚焊了,记得是VIA的CPU

网友:
应该和南桥 或者BIOS有关。

网友:
我有一台,MINI 110一样的问题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挡LOGO搞南桥啊   那个跟北桥有关系麽

网友:
南桥重新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不修了,喊客户换板了。谢谢

网友:
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
是不是网卡,或者是声卡等小东西引起的BIOS自检不过去。

网友:
停在LOGO 原因是识别不倒硬盘的主引导记录.HP  MINI 系列就爱出这个问题.方法是把硬盘拿出来重新分区 (DM即可)然后安装回去 用U盘启动PE 做系统OK.

网友:
遇到过2台,都是CPU加焊解决问题。
你客户还真好讲话呢,这边客户大都坚持修。哪怕修不好也不同意换板。

网友:
呵呵 我前几天遇到mini1000 开机一直当在LO  该加焊的都加了一遍没有好 ,最后没辙了就把南桥给换了 ,结果好了,,GBM的南桥。。。

网友:
我的还没有好,换了一个南桥,

网友:
当机都是外设引起的问题,换南桥和BIOS IO这些

网友:
铁片子桥 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