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删除文件与剪切文件原理上的不同

楼主(2011-03-28):
原文件被删除,也有机会恢复出来。
但剪切粘贴过的文件,似乎原文件不能恢复。
请教,两者之间原理的不同。
文件

网友:
删除的原理是把文件在目录区的第一字符改成E5,文件分配表中此文件占用簇表清零,但数据区部分还存在,数据有机会恢复,这是我的理解(也就是说文件还在,只是失去了联系)。
那么剪切的原来和删除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能被恢复?

网友:
在WIN中剪切后的内容在内存里 ,没有真的存到磁盘里。删除文件只是将目录项删除,如果数据区没被覆盖的话就可恢复文件的内容。
建议学习下文件系统的基础知识。

网友:
试过好几次,删除的可以恢复,同样的方法剪切却不能,
另外,3楼有讲文件系统的基础知识的网址吗?

网友:
文件删除,如果高位清零,恢复也很困难

网友:
想学习文件系统知识,建议看看马林的数据重现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