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

楼主(2011-03-28):
dell m90开机过了第一个认硬盘的开机画面就掉电或者一进BIOs设置就掉电。这是什么问题。电源我换过排除了、

网友:
Dell m90的机器开机报(warning: a 90w ac power abapter has been detected. the system can only       boot winth a 130 w power abapter or greater.          strike the f1 key to shutdown)错误  按f1就关机  电源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按F1就掉电

网友:
刷个BIOS就可以了.最好是刷最早那几个版本 后来的能解决适配器问题 但是可能会报电池错误.

网友:
你啊你有没有这BIOS文件啊。上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