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5 问题

楼主(2011-03-28):
HP CQ515 待机0.012 。3V 5V 都正常,开关上 3.3V 按开关键电流上到 0.030 待机电压全没了。开关上电压也没了。。电源旁边灯闪。。加焊待机芯片 TPS1124 好了,用一天早上来又这样了。。
会是哪的问题?待机芯片没有料,没换。。
芯片

网友:
朱永华
的帖子
加焊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更换,,,或者测测开关板正常否

网友:
可能是哪个电容坏了 !一冷就不行了

网友:
换IC 吧,没别的选择,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