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FX8400GS输出部分图纸

楼主(2011-03-28):
求XFX8400GS输出部分图纸。VGA头缺红色,头子是好的,在路测贴片管子没发现什么。DVI头输出正常

网友:
板子原理几乎都是一样的 每块显卡都要图纸怎么行  把75欧电阻和连接接口的电感全部拆下再测阻值 3条线路一定要一样如有一条不同的偏大可能虚焊 偏小就是GPU坏了 如果阻值都相同那就有可能是接口部分的电容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