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939提示风扇出错断电怎么弄

楼主(2011-03-28):
求HP 939主板75显示风扇出错断电.COMS里风扇关闭.那一项是开的 谢谢、刷BIOS还是不行,电压正常
刷BIOS

网友:
接上系统风扇可能就好了

网友:
换intel的四脚风扇,还不行的话跑cpu风扇检测脚是否连接到了io?看看中间线路是否有什么问题?换io

网友:
CPU风扇报错才会掉电吧,如果风扇正常转的话按F2可以跳过,试着在风扇接口针上上点锡,看看IO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