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A20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3-28):
各位朋友 ,麻烦问一下,GATEA20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目前我的问题是不触发,朋友说,这个信号也会引起,这个信号是南桥和EC之间的,这个信号是做什么 的呢,谢谢了

网友:
它叫,A20M# (I)     Adress-20 Mask(地址位20屏蔽)
       此信号由ICH(南桥)输出至CPU的信号。它是让CPU在Real Mode(真实模式)时仿真8086只有1M Byte(1兆字节)地址空间,当超过1 Mbyte位空间时A20M#为Low,A20被驱动为0而使地址自动折返到第一个1Mbyte地址空间上。

网友:
麻烦2楼的能说的详细些吗?这样说的有点专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