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用脏了,应该怎样清洁烙铁头?

楼主(2011-03-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烙铁在使用当中如果脏了,应该怎样清洁烙铁头?为什么我一点松香就会氧化,点湿海棉也是一样,已经烧了我十几个烙铁头,烧得不敢再用了,电烙铁是五金店10块钱一把的那种,60W的,会用的教教我吧,谢谢!
电烙铁

网友:
用完过后,烙铁头图点锡,开关关闭

网友:
那种烙铁不好用的,不如买个好点的100到200块钱可以调温度的烙铁,烙铁头最好用刀口的,第一次用的时候要先镀上一层焊锡,用完的时候最好也镀上一层焊锡,不要用海绵和水清洗,用的时候加热把焊锡甩掉,一定要保持烙铁头上一直都有一层焊锡。你那种烙铁可以加个变阻开关,就电热毯上的那种就可以,不用的时候开中温,用的时候开高温。

网友:
用恒温洛铁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烙铁加一个电褥子的调温开关,用低档不会过热氧化,换成紫铜棒的烙铁头,烙铁头上保持有焊锡

网友:
加锡保养啦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啊。。

网友:
好 赶明 我也加个电热毯的开关

网友:
不管好的还是一般的,最重要的是保养好就行了

网友:
RE: 电烙铁用脏了,应该怎样清洁烙铁头?(已解决)
多谢大家!

网友:
森马
的帖子
学习了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保养确是关键

网友:
你用的电烙铁是外热吧,外热的就是这样。换个内热的就可以了,5快钱一把的一样好用,如果做精细焊接就弄个936吧 ,一定要个好的刀头,要不然传热不好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过十几块的烙铁,后来换的恒温烙铁,干细活还是用恒温烙铁,用好点的焊锡确实好使,保养确实重要不然过段时间烙铁头就因为氧化层太多,而温度达不到使用要求,一般保养方法网上好多介绍的,可以上网看看,我清洁烙铁头一般是把烙铁头温度调高加焊锡烧,然后用海绵激。

网友:
长期用的话买个恒温烙铁好用多了,便宜的太容易坏了

网友:
10块钱的就直接扔了好了,想救活烙铁头的前提必须是铜材质的头,可以把不上锡的头在磨石上打磨直到露出黄铜,插电发热后马上粘松香然后充分上锡,最后拔掉电源线即可。

网友:
10元一把?不会是铜头的,铜头的可以撮下。如果不是铜头的,用完要加锡,之后再冷却。不能调温的电烙铁,手要勤,用完马上拔掉,不要长时间空烧。

网友:
二楼说得很好。不过最好整个焊台用。

网友:
一样是新手.跟着学习了.这个也在苦恼中.!~~~

网友:
修电脑用不着60瓦的烙铁吧 线路板也受不了啊

网友:
学习下了,这东西经常用,也没怎么注意它,吃饭家伙等爱护

网友:
松香不能加到烙铁头和烙铁接触上面去了那样会使烙铁寿命减短,在不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锡保养

网友:
换个调温的了 也不贵

网友:
我们一个月用一个烙铁头,

网友:
60W的是太高了点,40或45W的就可以了。不过有条件还是用恒温的,的确好用。

网友:
恒温的买什么牌子好呢?

网友:
用完上锡很重要,我烧坏几个了,用砂纸磨了下,不锈钢的还怕磨,都弄坏了,没法就买新的了,现在也知道保养了

网友:
烙铁头温度高氧化就快 你这烙铁没恒温电路 不用时要断电,或者串个二极管 两端并个开关不用时开关断开保温,烙铁头部易氧化 使用时开关打开加热又很快不用等太久 我的正品白光头基本每天8小时可以一年不换,脏了用布擦下就干净了

网友:
普通烙铁串个风扇电子调速器,温度任意调,就几元钱,价廉物美实用

网友:
路过,学习中
还是恒温的好呀。

网友:
烙铁我一直用936,,不用时加点锡保养

网友(2011-04-29):
工具太差了!这个烙铁头不行的,容易氧化,时间长了就会坏。不用的时候沾点焊锡会好点,最好用白光的头,不过网上的基本都是假的,真的要好几十的哦!我从人家工厂里搞了几个头,基本1个要用1年吧!而且我的电烙铁从早上9点开,一直到下班才关的!也没氧化,所有啊!这样东西不能差!

网友:
买那种300元左右的不 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