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00进水不开机维

楼主(2011-03-28):
神舟HP500进水不开机维修
同行拿来一台神舟HP500笔记本,说是进水不开机没有修好的,接过来一看,少了很多螺丝,拆机,检查了下,板子被清理过,腐蚀看上去不怎么严重。
同样,先检测了下主供电,公共点对地阻止正常,3V5V对地阻止正常,插电,无待机,公共点无电压。测保护隔离电路,测PQ40阻值正常,上端有19V电压输入,G极只有0.1V电压,控制电压没有出来。
PR133,阻值正常100_IN0.2V电压,PR134阻值为27K,卸下测阻值47K正常,VH2818.V电压。ACOK_IN信号没有过来,主控芯片为MAX8724E

MAX8724E1PIN18V输入,正常,第10PIN无电,第11PIN5V电压,我们知道,当接入适配器后,MAX8724E的第10PIN 8724ACIN应该为高电平,第11PIN ACOK#应为低电平,通电后用手摸MAX8724E芯片和周围电阻电容,无明显发烫。继续查电路图;
如上图,当查到PQ45时,发现8724ACIN电压在这个地方被拉低了,继续往前查,8724ACINPQ45控制,PQ45PQ47控制,PQ47PQ46控制,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PQ47控制极应该为高电平,而测得的却无电压,问题就在这了,PQ46的发射极和基极都有电压输入,而集电极无电压输出。

换个PNP三极管,通电,公共点电压和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兴奋不已,上内存,开机,LOGO画面一过,惊呆了,断电了,再开机,还是一样,LOGO画面一过就断电,但是进BIOS不会断电,没思路了。
放了两天,见同行那里有一台同样机器,哈哈,借了过来。拆机对比了一下供电。果然有所不同,废话就不多说了,先来分析电路吧。
当测量到VH28的时候,这两块板子的供电差距就出来了,如图:
  测得故障机的VH2818V,而正常的应该是28V~29V电压。顺着电路图继续查,发现VH28是由一个内部串联的双二极管最终产生出来的

    PD101PinVAD-118.7V,是公共点的电压,这个绝对是正常的,第2PinVH2818.3V是输出,不正常,要么是后面的电路把它拉低了,要么就是前面的电路不正常,先查前面。PD103Pin18.5V,可以看的出是有它内部第一个二极管流过来的电压。继续左边,发现PQ145PIN和第6PIN无电压,而此处电压是有一个比较器PU8 TL331发出。

    测得结果如上图,当PU8 3PIN为高电平时才会发出高电平的信号,第三脚为公共点电压经过一个47K电阻过来。电阻开路了,最终导致没有VH2828~29V的电压。更换电阻后如下图,VH2829V电压出来了。

    再接显示器,开机。没有问题了,装机。
    这台机器修了不少时间,中间也走了不少弯路,因为时间伧俗,好多修好修不好的机子也没有做记录,本人最近才开始发帖子,表达能力较差,语言欠佳,望大家多多包涵,我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哈哈,好贴 ,进步大大的啊

网友:
PNP型三极管是基极低于发射极才能工作,楼主这部分电路就点火回路。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不支持下呢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
顺便说一下,神舟HP520也用这个图纸。

网友:
我上次一台H P500的进水机器就没修好,如果早点看了楼主的帖子,可能我那台也修好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通俗容易懂,支持哈!

网友:
楼主的帖子不错,每个信号点直接写上电压值,看起来直观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