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DC做完显卡出现BIOS密码。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3-28):
华硕F9DC做完显卡出现BIOS密码。怎么解决啊。生产日期2007-07

网友:
写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也没解决,考虑是不是应该刷个BIOS,当时没编程器也没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编程器了么?

顺便问一下什么编程器比较好用(修笔记本够用就行)

网友:
刷个BIOS就可以了啊!

网友:
找你师傅我啊,明天来我这里拿

网友:
那是要刷BIOS的,所以以后遇到华硕48脚BIOS的,放电后一定要注意,开机后可能就有密码,别等机器装好了,再解密

网友:
看回答的人还不少,就是好像没有一个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好像没有一个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是因为高手么有出来解答

网友:
有密码表的。。。

网友:
华硕有后门密码的!你看日期具体是什么时候,每天都会有一个密码

网友:
谁有密码表啊,发个给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挺头疼的

网友:
BIOS重新写一下,如何?

网友:
密码表查下后门密码

网友:
刷个新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