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水晶头排列问题

楼主(2011-03-28):
网线水晶头的排列按序:

其中有多少条线不用理他?有多少条线必须要正确排列就可以的?

网友(点评):
要看千兆还是百兆,百兆:1236正确就行。千兆的要全正确。按照568b就可以了

网友:
1  2   3    6   线 正确 就行

网友:
顺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1---3;2---6.

网友:
为什么我试了不行呢???

网友(2012-11-07):
两头都按这个顺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2011-04-16):
找个正常的来对照

网友:
给你个图 你看看 你要是 还不会 就加我  我仔细 给你说说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四条线接法……??3Q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36是指橙白,橙,绿白,绿这几根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接1 2 3 6 线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如果线短了,线序是无所谓的,只要两边水晶头的序列是一样的就成。

用是能用但这样子很影响信号的传输的,最好别走进路,按规矩办事,

网友:
最好8条线都压对, 虽然其它2对没有传输资料, 但是有抗干扰的作用
有遇过偷懒的乱压的, 虽然1 2 3 6 是对的, 15米就不通了
当初会这样设计一定有道理的

(改好了, 筆誤, 呵~)

网友(点评):
不是1 2 4 6,是1 2 3 6。

网友:
100M只要4条就可以 1236  1000M就要全通

网友(2011-05-22):
六楼的正解  而且很直观

网友:
其实不就几根线吗。线序又不是很复杂,能记住就行。一根花线一根白线,蓝的跟绿的反着。

网友:
百兆的1236通就可以了,千兆的8根线都要通

网友:
千兆的网线解法跟百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