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惠普CQ40-423电池不蓄电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28):
我的惠普CQ40-423电池不蓄电就是把电源连接线拔了,电池显示电量是满的可是用上四五分钟就没电了就自动关机了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得说详细点,这样别人才能帮你看看

网友:
就是把电源连接线拔了,电池显示电量是满的可是用上四五分钟就没电了就自动关机了啊

网友:
需要换电池

网友:
要换电池  换个电磁吧

网友:
先这样试一下,把电池和电源一起插上,然后,开机进入BIOS,在BIoS的界面中,拔掉电源线。一直到机器自动关机,然后,在关机的状态下,插上电源充电。看看能不能充的进出。最好,如果能充的话,最好充个6-7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