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简单修复按键一例

楼主(2011-03-28):
坛里收的IBM T30 整体还不错,数字4失灵,本着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修复一下。

IBM是导电胶式按键,于是拿下键帽,用镊子挑开一半的按键弹膜,用棉花轻轻擦拭两头的导电炭膜,装回键帽一切OK不拆机,不花一分钱,赚了。
其实大部份IBM时间长个别按键失灵或不灵敏,都可以这样简单修复。至于修复后能用几个月,那就不在本人的考虑之内了。

网友:
键盘很脏哦

网友:
看样子还是比较脏

网友:
老机器设计的键盘还好些,新机器的键盘里面都是弹片一旦失去弹力就没救啦

网友:
没试过。。都是直接给客换的。。。下次试修下看。。。

网友:
家里就有个IBM 的T30,机器原配的键盘在使用1年多的时候开始出现加电开机按钮失灵的故障。最初的时候10次有8、9成功的,后来就越来越差,变成有8、9次不成功。之后在蓝色快车服务站给免费更换了一个新键盘。但是这刚换的键盘没到一年的时候,又开始出现相同的毛病

现在这破本本,开机,我用一阳指,快速、大力、准确的按下,基本上能一次加电成功。

顺便说一下,这破本本的CPU,哪里有卖的?机子上是2.2G的吧,想给搞成3G的

网友:
这样修完要钱心里不踏实啊

网友:
楼上,你开玩笑吧,修好了不收钱?你开慈善机构的?

网友:
朋友的话无所谓,客户要收

网友:
  这样修的话 很快就卜灵敏了,,  擦完最好用502在周围粘一圈,  我干过好几会了。没问题。。

网友:
下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