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3000加电不显,不是显卡的问题,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1-03-28):
       来一V3000机器,集显AMD 南北桥。来时  19V对地短路。现在短路已经排除。加电不显,电流跑到   0。2几,看上去像不过CPU。经过大量的排查,换过两次南桥后,现在问题是。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81945231/QQ/WinTemp/RichOle/C7EFZHK6X7ZA[7K3@IS5@RY.jpg
         U315    5V-S5转正5V-S0一装上这芯片  pm_slp_s3#   3。3V就没有了。把U3 1,2,3,pin 翘起  pm_slp_s3# 3。3V
就出来了。我对着好板子量过,后极阻值也正常,前面 D19,R360,C318都换过,现在没思路了,请高手进来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错了。

网友:
那个芯片好险感到EC的吧

网友:
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不好意思,,我来学点经验

网友:
EC 我换过了,CPU供电也换过了,不上U31 的,1,2,3PIN ,没有CPU电压,其于电压都有, 连上 U31 ,1,2,3。PIN后,就只有3。3V和5V了。有没有手高帮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