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进水了,插上无线打开开关就掉电

楼主(2011-03-28):
DELL1310进水了,插上无线打开开关就掉电 不上无线打开开关也不掉。不挂无线驱动 也没有问题,对比电路图测无线接口各引脚对地阻值正常,现在怀疑是信号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
跑线路,无线开关直通EC无线模块前有一个和USB限流保护管类似的一个东西由它来控制开关,想应该也是由EC来控制的。80%是IO坏了或是io外围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