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PU

楼主(2011-03-28):
本人才疏学浅,进来修一主板遇到个CPU上边写有754 1500/400本人没遇到过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板子应该是比较落后的,只有一条内存插槽,南桥是VT8237R PLUS这机现在不开机,开机针只有1伏,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开机针对地短路风扇也不转,主板好像有个标志是HASEE是什么牌子,上的是512MB。533MHZ那次

网友:
怎么没个人关心啊

网友:
神州?你主板不开机问CPU干嘛

网友:
顺带问的我想知道这个CPU是多少G,这个机子应该是雷击的,我现在拆掉网卡集成块可以开机了,就是说风扇转了,开机针现在是3.8伏可以开机,但是显示器还是不显,下一步该搞哪里呢?大家给个思绪

网友:
这是神舟的机器   cpu是amd754的   看你写的主频应该是1。5的   是笔记本吗  如果是笔记本看看外接能显   这种机器桥容易出问题  显卡集成在北桥  我也不知道你详细什么状况  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是台式机

网友:
你先把几个供电测下看有没有不正常?我也是新手加菜鸟,一共就接到过三片754主板,第一片技嘉集显不显,加焊桥好了,第二片磐正,CPU供电部分的问题,换ISL 6566好了,第三个昂达,期间亮过一次机,再开就不行了,桥加焊了无果,CPU供电低一点点,没有那种IC换,也没有搞的必要了,从淘宝搞了一片非常棒的大板,才60块,给客户换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用神马设备加焊桥的,买了BGA焊台了么?还是用土炮?什么样的土炮?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发图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电压应该是不正常,但是我不知道各个场管的电压是多少伏算正常啊,经验少,我现在插上奇观6位诊断卡显示跑04E100  14E100  24E100唇环跑,我是新手也看不懂,更严重的是诊断卡的说明书也不见了,

网友:
这个机子主板是HA-VN8神州牌子,谁有这个主板线路图给发个

网友:
兄弟你用神马设备加焊桥的,买了BGA焊台了么?还是用土炮?什么样的土炮?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发图让小弟学习学习?
图就算了,我的手机垃圾的一比,拍了也没法看。加焊第一个桥的时候就一个852的风枪,我是上点焊膏,去掉枪头从主板背面吹的,后来用小电炉子下加温上边用风枪吹,结果搞一个死一个,今年买了基地那个853A的预热台,加一个大风筒,853开一百五左右预热两三分钟,最好这时候涂一次焊膏,上边用风筒吹,明显比之前的风枪好多了,能看到融锡。不过我试过用镊子碰桥,几乎是碰一个死一个,不知道为啥,可能是不够温柔。这个搞搞NF之类的单桥还能闷事。945之类的大桥,775座子我搞过,死活没戏,搞显卡蛮爽的。我搞了几片显卡,效果都不错的说,没钱人,技术也烂,生意也差,反正能搞好就收点辛苦费了,搞不好那就没办法,动员换件。花屏的慎重点,有搞成不显示的可能,而且几率很大,要让你恢复原装就惨了

网友(点评):
大师谦虚了,以后多多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