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200不能触发

楼主(2011-03-28):
二修板,拿来的时候通电97551的EC发烫,换掉后不烫了,电流为0.006,但不能触发

查EC的3.3V供电、晶振、2脚NBSWON#都正常,19脚LREST#电压为2.6

BIOS脚上无波形,刷BIOS 换上后还是无波形,再换个39VF080的芯片刷,焊上还是无波形,测BIOS的30、31脚有供电3.3V

请问这是哪的原因啊

再换BIOS芯片,搞定了

网友:
断线没啊?

网友:
广达的板吗?下个图看看时序

网友:
168脚有没有高低高电坪

网友:
BIOS要有波形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重新刷个BOIS 就好了

网友:
非常辛运的是,97551这个EC是不带程式的不然就麻烦大了,0。06这个待机电流还是大了。

网友:
待机正常么?看看开关有没有下拉动作。

网友:
       根据电路图纸,再看看时序吧。是否有什么电压还没出。

网友:
再换BIOS芯片,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换上BIOS芯片是不是BIOS上的脚上就有波形了啊

网友:
bios型号不一样大部分是刷进去后也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