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笔记本装其他硬盘不认为什么呢

楼主(2011-03-28):
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硬盘坏了想从D600上面拆一个硬盘下来可是不认硬盘到低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情况,没理由不认啊!!

网友:
不认就再换硬盘

网友:
因为他们不是一样的硬盘  X40硬盘是1.8寸的 。你插上2.5寸的 长出一截来。 它们供电电压有可能不同。 或者引脚定义。

网友:
供电不一样的,不要乱用的

网友:
那怎么可以通用列

网友:
x41的硬盘供电时3.3v的,普通2.5寸硬盘式5v的,供电不足x41自然不认普通硬盘

网友:
有是BIOS 设置里改一下也行的。

网友:
         给你的一样的 ,我还是有x41 笔记本 、 不知道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