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进水维修 LA-3941P

楼主(2011-03-28):
机器型号: HP 520
板号 LA-3491P
客户报修:进水不开机。
烤板半小时,测没有大短。上电。看图S5 状态有3V 5V
找到产生3V 5V

8734A 17VCC 18LDO5
V+ 6SHDN# 都正常。进水位置就是在这个芯片的
背面。换了换了这个芯片3V 5V正常。待机正常。按开关键盘后触发到 0.12安培后掉电到0.04反复如止。这里我以为是KBC1070 的问题。换了以后一样。就想是不是有供电没有出来。所以在上电掉电反复测那里的是压没有出来。后来测到北桥供电没有出来。北桥供电有TPS51124产生。
15 V5FILT 没有电压。追到PR179 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拆下来后变成110欧。拆掉用锡连起来上电接屏正常。修复。
第一.SMSC KBC1070-UN不带程序。网上说-L的带程序。这个在HP520上可以订新的通用。
第二.上电不完全,本来想应该先查是不是缺电压。看了论坛有人说KBC的问题。就贸然订了这个芯片。哎。经验主义害人啊!(高手路过就行了。谢谢。)
ps: ID叫:a214756965 回复了。v5filt=LDO5

网友:
V5FILT
这是什么信号啊 。求解

网友:
楼下 你那个上电时序的图 能不能解释下,我不懂怎么看。

网友:
有高手解释下V5FILT是什么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 power supply input for the entire control circuit except ther MOSFET drivers. Connect RC low-pass filter from V5IN to V5FILT
51124 pdf 里是这样说的,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测量北桥供电没有出来是测量北桥旁的电感那里吗

网友:
还有那个5vfilt是什么电压,刚学没有多久,请指教

网友:
5 - V电源为整个控制电路 除了有电源输入端MOSFET驱动器。连接RC低通滤波器V5FILT从V5IN 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不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
楼主请问你看图纸怎么就知道这个待机就有3  5V的呢?

网友(点评):
我上面不是写了吗? S0-S1 是指开机 S3 是指待机到内存 S5是待机。 上面+3VALW +5VALW不是ON 吗

网友(点评):
这个太有用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经验有时也会走弯路,还好故障没有扩大

网友:
楼主,请问v5filt是什么信号

网友:
唉楼主 你解释下那个 V5FILt 这么多人期待中

网友:
经验是用来借鉴的,不是照搬的!哦!哈哈

网友:
经验在帮我们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误导了不少维修员。。比较容易进死角。。

网友:
看来靠经验的时候是必须有十足把握才行啊,否则就糟蹋资源了

网友:
lz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经验需要运用好啊

网友:
14楼的兄弟讲得好

网友:
V5FILT  网上查的,我觉得应该是待机那边通过二极或电阻到那里的.
内部1.2毫秒的电压伺服软启动电压(V5IN,V5FILT),范围从4.5伏到5.5伏,